[求助] 小白求教tluplus

楼主(2014-11-30):
tluplus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我在学习lab_guide遇到"File—> Set TUL+"出现dialog box时选择的tluplus的文件有:..max_tluplus;..min_tluplus;..typ_tluplus;...map 想知道这些文件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看不明白。

网友A:
摘自icc user guide:
TLUPlus is a binary table format that stores the RC coefficients. The TLUPlus models
enable accurate RC extraction results by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width, space, density, and
temperature on the resistance coefficients. For details about modeling these effects in the
Interconnect Technology Format (ITF) file, see the StarRC documentation.
To use TLUPlus models for RC estimation and extraction, you specify the following files:

• The map file, which matches the layer and via names in the Milkyway technology file with
the names in the ITF file.
• The maximum TLUPlus model file.
• The minimum TLUPlus model file (optional). Specifying the minimum TLUPlus file is
necessary if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operating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and the
TLUPlus models have derating factors. In that case, the minimum file must be specified
even if it is the same as the maximum file.

我的理解就是tluplus包含了你抽取RC所需要的一些参数,并且针对你不同的OC设置max和min的tluplus 文件

网友:
RC模型参数,在提取时用的。这文件是foundary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指教

网友(2019-10-10):
大佬,你的tluplus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2021-03-25):
引用 网友A:
摘自icc user guide:
TLUPlus is a binary table format that stores the RC coefficients. The TLUPlus m ...

我的数据库里面没有tluplus 文件。怎么解决,28nm的。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B:
我的数据库里面没有tluplus 文件。怎么解决,28nm的。

我的库里也没有...请问您找着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C(2022-08-24):
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用Synopsys公司的Star-RC:grdgenxo -itf2TLUPlus -i <ITF file> -o <TLU+ file>即可将.itf转成.tluplus文件,itf一定有的

网友D(2023-09-17):
TLUPLUS文件有以下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cbest.itf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cbest_T.itf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cbest.tluplus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cbest_T.tluplus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cworst.itf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cworst_T.itf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cworst.tluplus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cworst_T.tluplus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rcbest.itf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rcbest_T.itf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rcbest.tluplus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rcbest_T.tluplus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rcworst.itf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rcworst_T.itf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rcworst.tluplus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rcworst_T.tluplus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typical.itf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typical.tluplus
请问1p09m+ut-alrdl和4x2y2r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5-05-27):
引用 网友D:
TLUPLUS文件有以下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cbest.itf
cln28hpc+_1p09m+ut-alrdl_4x2y2r_cbest_T. ...

以下个人理解,不对欢迎拍砖。

1P09M表示1层PO层,9层金属层。

X、Y、R应该代表金属层厚度。
M1厚度应该是标准厚度,STD CELL决定了。其它层不在STD CELL控制下,所以单独说明。
4x2y2y表示M2-M5一个厚度,厚度为MX
M6-M7为一个厚度,厚度为MY
M8-M9为一个厚度,厚度为Mr

具体厚度,可能要通过其它技术文件查看。
以下是某文档看到的信息,可供参考:
M1   825 埃
Mx   1xMetal  825 埃
My   2xMetal  1900 埃

Mz   8xMetal  8500埃
Mr  10xMetal  11500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