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O Filler的Incorrect LEF class of cell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在io def文件中,io filler的属性class描述为PAD,如下所示:
MACRO PFEED1
    CLASS PAD ;
    FOREIGN PFEED1 0.000 0.000  ;
    ORIGIN 0.000 0.000 ;
    SIZE 1.000 BY 235.000 ;
    SYMMETRY x y r90 ;
    SITE pad ;

但是添加io filler的时候  addIoFiller –cell  PFEED1  -prefix    IOFILLER,总是提示这个warnning:

Incorrect LEF class of cell 'PFEED1', expected cell with class 'PAD SPACER'.

把上面的 CLASS PAD 改成 CLASS PAD SPACER; 或者改成 CLASS SPACER; 或者直接在CLASS PAD 下面添加一行CLASS SPACER;还是回提示这个warning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oscillatorp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不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