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添加完io filler时 如果最小的io filler cell之间有重叠有影响吗【已解决】

楼主(2014-11-30):
如题,

最小的这两个filler cell有重叠了,nano route之后,会爆出来violation,

然后clear violation之后,就没有提示了,但还是存在这overlapping
想问下,这个对最后性能等有影响吗

网友:
1、这个事情,一般要求是不重叠的,一般filler都是边缘拼接。而且没有你的IO库物理信息,谁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定的判断。我猜想如果filler里有孔的话(filler尺寸较大),那么这种重叠会产生via的重叠问题。
建议你把IO的gds导入Icfb,看下IO库的实际版图信息,如果在icfb里这种重叠拼接没有问题,没有drc err,那在edi里也没有问题。只在edi看lef的obs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影响。
2、性能---啥性能?芯片的还是IO的?具体什么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晚上我试试 性能就是比如最后的时序了 功耗了这些 对这些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多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些啊,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