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这个求差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4-11-30):
求差电路,adhl库里的理想运放,参数没写,都是默认值,四个电阻都是10k。CS端从1V扫到2V(dc),VSS2电压保持1V,out电压没怎么动~~~~

网友:
怎么看到你的vref那个pin是floating?

网友:
check the op input voltage

网友:
理想运放也是有一些输入的限制,这个可以看它的verilog_A代码获知。本人也是新手,持续关注

楼主:
怎么看到你的vref那个pin是floating?
引用 网友A:

vref有影响?等于(vinp+vinn)/2?

网友:
看看VIN_P端电压是否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