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EDI中有什么命令可以找到一个pin的load

楼主(2014-11-30):
知道一个cell的pin,想知道在EDI中有什么命令可以通过这个pin找到这个pin的load的name, 有谁知道db* 中哪个命令可以实现。在PT中是有这样的命令。

网友:
dbget [dbget -p1 [dbget -p1 top.insts.instTerms.name $pinName].net.instTerms.isInput 1].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呀 我后面写了一个函数 你这个很简短

网友(2015-01-25):
dbget 神奇的命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