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电路的反馈因子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30):
我们都知道反馈运放的闭环增益近似为1/beta, 但是像ADC中的MDAC,其beta又等于Cf/Cs+Cf,这样的beta算闭环增益又不对,感觉beta好混乱,怎么回事?

网友:
那是因为OTA不是OPAMP,反馈和输入电容本身也是OTA的负载,影响了“OPAMP”(实际上是OTA)的电压增益,所谓load effect。
去看看berkeley或者stanford的讲义吧,坛子里不难找。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都会觉得闭环增益是1/beta,其实不完全正确哦,还有个前馈增益的,应该是前馈增益除以反馈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