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如何实现一个cut off frequency在20%误差范围内的LPF?

楼主(2014-12-01):
小弟目前需要设计一个-3dB frequency误差在20%的低通滤波器, 片上的电阻和电容的误差都在20% over PVT, 这么一算离目标很远, 简单的RC LPF很难实现这种精度, 其他指标都不是很松, 只是想实现这个覆盖PVT corners 能小于20%误差的低通滤波, 目的是为了在最后限制下整个signal chain的带宽, 因为PVT corner 带宽变化很大, 所以噪声变化也很大..... 请问有什么结构的LPF能做到这个? 谢谢!

网友:
Corner的误差只能用RC tuning来搞定了

网友:
只能靠校准了

网友:
内建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