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锁存器综合以后的底层门结构是NOR?还是NAND?

楼主(2014-12-01):
想用一下锁存器的功能,果发现锁存器基础结构不同时得到的逻辑结果就不一样,所以想知道DC综合后得到的锁存器的基本结构?本人认为锁存器的基础结构是NAND结构.  但是还没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哪位大神有这方面了解,请指教?
jieg

网友:
“锁存器基础结构不同时得到的逻辑结果就不一样”,还有这种奇怪的事情啊

DC综合的锁存器的结构不是DC能决定的,如果你想知道lib中锁存器的内部构造,可以查看物理库中的spice库文件,里面描述了每个STD cell的构造,也就是STDcell 里面由哪些mos管组成,mos管大小,以及mos管之间的连接关系。
你也可以看std cell的说明文档,或许有cell内部的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上面那就话是针对锁存器结构说的,不是RTL级代码。      说的很有道理,综合什么结构主要还是看库里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