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到VDD漏电

楼主(2014-12-01):
遇到一个个问题,没想号怎么解决,请教一下大家芯片 关电,VDD悬空
master的SPI没有断电,导致CS_依然高
结果通过ESD diode,芯片VDD被拉高到VDD-Vdiode

芯片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7-01-15):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