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生成symbol生成

楼主(2014-12-01):
在cadence中,生成symbol时,器件中间会出现partname,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怎么翻转,也就是由横的变成竖的???

网友:
先键盘M,用鼠标点一下该partname,使其处于移动状态,点击鼠标右键进行旋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生成symbol的界面不能旋转啊

网友:
2楼正解,框住symbol里的[partname]。然后摁快捷键M,再R就可以旋转。或者M后摁F3,在出来的对话框里摁翻转还是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