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fy connectivty之后有 no routing的net如何修改

楼主(2014-12-01):
在Special route之后,verify connectivty的时候,报告说有几条线没连,如下:
Verify Connectivity Report

Net refclkI: no routing
Net vcopO: no routing
Net vcomO: no routing
Net pllrstI: no routing
Net ibiasI: no routing

这是refclkI这条net,请问我该如何修改呢,才能加上这条线

楼主:
检查时候 是检查的 special route 难道上面几条不是special route吗?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global 了么?确认连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我发现在CTS之后 这些先就连上了,可能这些线不属于special net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些线的属性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