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net_shape

楼主(2014-12-01):
create_net_shape里的origin和point两个参数该怎么理解?
origin我理解应该是net左下角的坐标吧

网友:
对, point 就是左下和右上 2个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origin啊,   create_net_shap -type wire -origin {0 0}......

   这条net并没有挨着core的边,而是有一定间隔,但是这个距离不是我设定的,

网友:
把snap关闭,

set_object_snap_type -enabled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