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 OrCAD 16.60.039 Hotfix

楼主(2014-12-01):
Cadence SPB OrCAD 16.60.039 Hotfix

What's fixed in Cadence SPB OrCAD 16.60.039 Hotfix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时说pscxx停止运行,打开后是精简版,求怎么破

楼主:
通过点击上面的链接,请使用搜索功能。所有的更新都安装了相同的。如何设置的说明。

网友:
win8.1 64bit pscxx停止运行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