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两个反向器级联构成的buffer,为什么第二个反向器的宽长比要远大于第一个的呢?

楼主(2014-12-01):
另外,设计实例中有遇到4个反向器级联成都延时单元,第1,4个反向器宽长比很大,中间两个则很小,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求详细分析解答~~

网友:
这不是buffer吧,buffer的宽长比应该逐级增加,一般在2x到4x之间。
你描述的那个中间两个W/L很小,更像是Delay cell

网友:
一般考虑是:
1、减小延时;
2、增大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的,buffer是逐级增大,因为增大驱动能力?那延时单元的宽长比怎么设计呢,比如说最后一级要增大驱动,所以宽长比大些?中间几级的W/L又该怎么确定,要考虑RC时间常数的匹配,同时减小电流消耗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说的是buffer吧。那延时单元可W/L该如何考虑呢?

网友C:
延时单元,采用倒比管反相器,反相器输出位置加大电容,一般每个反相器输出接N和P型两个大MOS电容,然后串接后一级,直到延时达到要求。

网友C:
倒比管就是mos的L比W大,以获得大的Ro。加上后边的C,形成RC延迟。

网友(2024-02-04):
引用 网友C:
倒比管就是mos的L比W大,以获得大的Ro。加上后边的C,形成RC延迟。

学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延时单元,采用倒比管反相器,反相器输出位置加大电容,一般每个反相器输出接N和P型两个大MOS电容,然后串 ...

学到了,谢谢

网友(2024-03-23):
引用 网友C:
倒比管就是mos的L比W大,以获得大的Ro。加上后边的C,形成RC延迟。

来自十年后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