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语言写verilog的testbench的输入激励?

楼主(2014-12-01):
如题!最近写了一个NoC的路由器(单个功能验证没问题),搭建了一个2D-Mesh架构的16核的系统,就是用一个顶层模块调用16个NoC路由器搭建起来(连线连得眼睛都花了)。接下来要做的是需要分析这个2D-Mesh结构的性能,网络吞吐率,注入速率与平均延迟等等性能。可是写testbench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要写很长很长的一段代码,随着注入速率的变化,每次都得把所有的输入再次修改一遍,这个就蛋疼了。看网友说有种方式可以用C写testbench的激励信号,然后再用testbench读取,有没有前辈和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上验证方法学,性能统计,通常这个还得专门EDA 性能工具来做。这种NOC。。。

网友:
通过PLI 接口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你的文字描述上来说,应该是用C写的个vector的中间文件(可以是txt格式),再由verilog把这个vector读进去、再译码执行。
    如果一定要用C语言的话,你也可以用PLI/DPI接口调用C语言来加激励。

    不过我觉得verilog/systemverilog完全能做这些事,关键在于怎么把激励分层次,用task调用task的方式,再加上变量的参数化,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当然如果用UVM等方法学的思路去做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