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语言中的结构体在verilog中如何实现

楼主(2014-12-01):
最近在做一个c语言算法移植到fpga上的项目,遇到一个问题,c语言上有一个全局的结构体,几乎每一个函数都会用到它里面的元素,请问碰到这种问题一般怎么处理啊?

目前我们是把这个结构体放在一个blkram里面,然后用了一个调度模块,可以让16个用户通过req和ack访问这个blkram,但是现在发现16个用户远远不够用。

本人是第一次做软到硬的算法移植,如果有人有c语言到verilog移植这方面的资料给我参考一下,将感激不尽!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可以做仲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仲裁得心都累了,100个函数都用它,效率也很低。我也想问问有没有比较有经验的伙伴传授一下算法移植的一些方法。

网友:
看你C怎么写的了,是顺序还是并行,还是会不会冲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h.264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是想说我这个用blkram去实现结构体的方法只是我的一种想法,我想问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实现,对于这用全局一直在用的结构体。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上的去就用串行,不行就并行呗。。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 肯定没问题,直接拉线就完了写 的话也是if 多几个else 搞定。
还用blockra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400多个元素,你的意思是都用re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