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f文件对ptpx分析功耗的影响

楼主(2014-12-01):
如题,在分析timing_based的power时,spef的读入与否,对report_power的结果有什么影响吗?目前来看spef的读入会导致power的减少,但是我认为应该是电路的RC越大,power越大的。

网友(2015-07-30):
同问,等高手来释疑

网友:
按标准flow,肯定要读入spef啊,模拟芯片postlayout的情况

你不读spef,光网表和sdc,不准的,不符合芯片的实际情况

网友(2024-03-08):
根据user_guide, 原初的功耗线预估应该是根据wire_load_model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