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3mmrf一般用几层金属?怎么选择库?

楼主(2014-12-01):
我的PDK解压文件夹名字是smic13mmrf-1233-1pXm
其中X是1~8
我知道是金属层数不同,每一种就是一个单独的工艺库
但我想问一般0.13um用几层金属啊?

网友:
看需求。一般是6层。数字规模大就7或8

网友(2017-06-07):
send me PDK please
d2jamel@gmail.com

网友(2019-10-01):
楼主您好,想问下smic13mmrf工艺库金属宽度和承受电流的关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