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cell是什么?

楼主(2014-12-01):
请问pcell是什么?

网友:
参数化的单元   就是标准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接触行业不久,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5-05-13):
Pcell是针对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网友:
模拟

回复 网友C:

网友:
画SCELL和模拟模块时会用PCELL

网友(2022-01-13):
有没有大佬知道NCSU_FreePDK45怎么安装pcell啊

网友(2022-06-28):
请问有没有大佬做过射频传输线pcell设计?可以分享一下学习资料吗?十分感谢!!

网友(2024-11-07):
曾经我也问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