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virtual sequence

楼主(2014-12-01):
在只用virtual sequence,不用virtual sequencer的情况下,virtual sequence中所启动的sequence的objection怎么实现,不知道怎么传递starting_phase这个变量,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者你的seq直接通过start(sqr)启动就可以了

楼主:
我觉得直接在sequence中start的话,那需要starting_phase这个变量不为null吧,请问这个变量该怎么保证卜为null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个staring_phase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