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做电子烟芯片领域的吗

楼主(2014-12-01):
有大神是做电子烟芯片领域的吗?我想请问下如图所示,VOUT通过一个雾化丝(阻值2到3欧,有一定的感值)连接到电源,用PWM的方式控制NMOS输出,这样有可能做到VOUT电压恒定吗?如果可以需要另外加什么电路呢?还是说只用输出功率一定?求大神指点

电子烟输出级

电子烟输出级

网友:
大家交流,我也做

网友:
图呢 ,在哪里, BUCK-BOOST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恒定不了,主要是能够产生那么大的电流就好了,对电压没有要求的。除非你有环路才能控制输出电压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在做电子烟芯片吗?用的是BUCK-BOOST结构?你的滤波电路是做在哪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有环路,但这个滤波电路一般会做在哪里?是和传统DCDC结构相同吗?用做到外面的LC滤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滤波呢,又不考虑纹波,只要每个周期的平均电流够大就好,驱动一个电热丝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后来采用的就是这样的,只是很好奇很多电子烟芯片规格书,说到输出电压恒定,但不知道它是片内滤波还是片外滤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有输出电压恒定的,有个反馈,控制的是输出电压的平均值,但是输出电压依然是脉冲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有反馈啊。电阻丝电阻认为不变的话,输出电流一定,其实已经保证输出电压平均值一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电阻丝接到电源,就是输出到电源的压差平均值一定,如果是接到地,就是输出电压平均值恒定了

网友(2015-02-04):
平均下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