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uvm库如何使用

楼主(2014-12-02):
刚刚接触uvm,一个朋友指点了一下说服务器的vcs里面有uvm的例程,让我跑起来试试,我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例程,请各位赐教

网友:
我用的linux环境下的questasim:
cd uvm-1.2/uvm-1.2/examples/simple/registers/integration/10direct
以这个目录为例
先启动questasim软件。
32bits系统:直接:make -f Makefile.questa BITS=32 all
64bits系统:直接:make -f Makefile.questa BITS=64 all
默认是32bits系统,因此,32bits系统可以直接make -f Makefile.questa  all
你试试,不行再联系

网友:
vcs应该也是相似的吧,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