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下VCO版图对VCO性能的影响

楼主(2014-12-02):
想请教下LC VCO版图绘制的时候主要有哪些因素会影响VCO相噪呢?以前我画的时候完全对称,后仿和前仿没有太大差别;
这次完全为了节省面积,把所有管子都全堆在一起了,完全不对称,结果相噪下降了将近4个dB,导致OP,ON两边的直流电压有几十mV的差别;
想请教下大家,VCO版图的不对称会对相噪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么?

楼主:
还是说由于我把管子都堆在一起了,很多导线相互交叠,寄生增加了导致的?

网友:
压缩哪儿的面积都不要压VCO的面积,VCO非常敏感,

网友:
要完全对称

网友:
可以问一下什么是VCO版图吗~~~

网友(2015-03-01):
VCO 应该要求每一级的延迟单元之间的连线要尽量长度相同 如果是七级的话 可以1 7 2 6 3 5 4 这样排 即使排一行也可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