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占空比仿真

楼主(2014-12-02):
如仿真示意图所示,输出分频器的差分输出眼图。应该如何去计算dutycycle的值,要求比较精确。电源/地没有噪声,理想。ps:求一般仿真duycle的方法。

差分输出眼图

差分输出眼图

网友:
直接在calculator里调用dutycycle这个函数就可以了,参数设置很简单,你调用的时候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上正解,路过留名

楼主:
这个我懂,论坛上也有说明,对于一个差分的信号怎么去理解dutycycle呢?和眼图的交叉点有联系吗?

网友:
可以从信号的上升沿的10%到下一个信号的上升沿的10%,作为一个周期;而高电平部分,可以从选中部分上升沿的10%到下降沿的90%的这段时间。这个应该和平常的数字信号一样吧。

网友:
你选择50%的结果,应该也是一样的。只看N信号或者P信号。

网友:
另外,刚才看了一下,我的cadence的calculator里边没有duty cycle函数,倒是sx里边有查看dutycycle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   ps:不知道信号交叉点与dutycycle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