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blockage和keepout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14-12-02):
请教各位大大,困扰了很久的问题,placement blockage和keepout margin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啥区别, keepout margin更像halo, 跟着macro走,
而pb是人画的,不和macro走的,

后端很多术语是同义语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b部分是不加filler的,但keepout margin要加,对吗?版主

网友:
不一定,
insert_stdcell_filler -respect_keepout -ignore_soft_blockage

一般 是这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借此再问一句,blockage和pnet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
pnet是pg straps下方控制能不能放单元, 和edi的setPrerouteASObs 类似,

网友(2017-08-01):
halo是不是在cell周围,通过防止绕线,来防止串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