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附上图片 DRC报错 怎么解决啊 各位大神

楼主(2014-12-02):
(图片)

网友:
用对了command rule file没有??
感觉是dracula的rule喃

回复 楼主:

网友:
还没用过dracula的飘过

网友:
把rule的第45行贴出来看看呗

网友:
就是,这界面明显calibre,command file名字以dracula开头,用错几率挺高的嘛

网友:
把rule的第45行贴出来看看

网友:
5楼6楼说的这两点结合看下,

网友:
command file用錯
或是
command file寫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大神 就是文件类型不对

网友:
上班时,最烦被人问这种问题。  就不能按照错误提示打开文件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