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skill文件(急急急)

楼主(2014-12-02):
问题:在stream out gds 时,想保持keep pcell 成功,需要load 一个skill文件在:user-defined skill file。看到网上教程中的名字是adiFixPcells.il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你确认是可以的? user defined skill feil 是帮助文件中的一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教程提到了,需要这个文件,请问你有别的好办法吗,
目的就是stream out gds时,保持pcell。谢谢你!

网友:
顶一个,坐等答案

网友:
这个理论来说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gds数据是不是还需要带着pcell的信息?那么其他的一些不支持pcell的看gds的工具,可能看到的gds就不是实际的样子了。
待我试验一下再说。

网友:
新版本的virtuoso已经去掉这个功能。这个功能使用上体验不好。要保持pecll的话,为什么不直接保存库,没必要偏保存为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