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楼主(2014-12-02):
从PT工具中导出自动修timing的命令:#####################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Display/bk/dp_top
insert_buffer [get_pins {REG_PSR_SUBPAGE_REG_5_0/Q} BUF2 -new_net_names {net 1323} -new_cell_names {U2}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Display/bk/dp_top
size_cell {U2} {DEL2}
current_instance
current_instance Display/bk/dp_top
size_cell {U2} {DEL3}
####################
问题:要把上面insert_buff命令变成encounter工具中的命令ecoAddRepeater,但是ecoAddRepeater加的cell都是自动命名的,这样会导致下面size_cell命令找不到U2,能不能建立一个缓存,把ecoAddRepeater随机生成的名字跟insert_buffer中new_cell_name 一一对应,之后进行替换?
###########
初步的脚本:
my $file=shift;
if(!defined $file){print "CMD0 file\n";
                        exit (1);}
open(S,"file")||die("can't open file: $FILE\n");
open(G,">./eco.tcl);

while(<S>){
  next if (/^#|^\s*$/);
  chomp;
  if(/^current_instance (\S+) $/){
    $current_instance=$1;}
  if(/insert_buffer.get_pins {(\S+)\/(\S+)} \S*\/(\S+) -new_net_names {(\S+)} -new_cell_names {(\S+)}/){
   print G “ecoAddRepeater -term $current_instance/$1/$2 -cell $3

网友:
先用write_changes -format text  导出基本text,再 处理,不偏好哪种工具,

网友(2015-04-24):
新版EDI支持ecoAddRepeater新增cell自己命名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用perl去抓这个命名,因为名字是encounter/edi取的,perl怎么抓的到;
首先抓到这个要加的net名,假设是$NET, 则在edi中:
set INSTS_NAME [dbget [dbget top.nets.name -p1 $NET].allTerms.inst.name]
不过这样net两端的inst都抓到了,要确定哪个是你新加的,就必须:
在加之前先执行一边这句,抓到两个inst(假设是A,B); ecoAddRepeater完之后再执行一下这句,抓到另两个inst(假设是A,C)
用个foreach比较一下,相同的那个A不是所加的,第二组余下的那个就是你加的i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