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时钟分频用计数器分频和DPLL哪个好呢?

楼主(2014-12-02):
ASIC设计中用到两个频率的时钟,10M和100M,系统输入时钟是100M,我打算用100M分频出一个10M的,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1:自己用计数器写一个十分频;2:调用designware库里的DPLL。用计数器写比较简单,但是时钟性能不太清楚。用锁相环时钟性能有保障,但是锁相环的功能比较完善一点,有点浪费面积。
在下是新手,因为毕设需要做芯片,不得不动手学起,请高手赐教!

网友:
就一个10M 还好意思用 DPLL, 钱多烧得慌。  果断 计数分频。 然后 balance 两个clock,如果要同步的话。如果需要 精确,就用clock gate。  。

网友:
dpll要钱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见呢?我看了下DPLL的代码量还是比较小的,不存在增加多大面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