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中等反型区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4-12-02):
今天看了伯克利EE240,里面说中等反型区(moderate inversion)难以建模,然后还给了个EKV模型,瞬间就迷糊了。请问:
中等反型区是不是就是线性区啊?如果是的话,那线性区公式也不是EKV模型的公式啊,拉扎维上面不是有推倒的么?

我承认我技术很菜,希望大牛们多多指点,不要见笑

网友:
中等饱和区是VOD在150mV以内的区域,这是最饱和的区域,离线性区差远了。那个模型一本书中讲过,一般做项目这些模型什么的不用太care,和实际应用没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