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calibre到cadence IC的集成

楼主(2014-12-02):
我需要把calibre2011集成到cadence IC 615中去,论坛上说,集成的方法是在用户的home目录中的.cdsinit文件中加入下面两行内容即可(如果没有.cdsinit文档就建一个)

setSkillPath( "calibre2011的安装路径/ixl_cal_2011.2_34.26/shared/pkgs/icv.ixl/tools/queryskl")
load( "calibre.skl")

这个确实可行,在layout界面的菜单栏会出现calibre这一栏。但是这种方法只对当前用户有效,有没有方法可以使所有用户都有效(我不想去给每个用户都修改一下.cdsinit)。

求大神帮忙!

网友:
将.cdsinit文件放到 $CDS_HOME/tools/dfII/local目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但是IC615的$CDS_HOME/tools/dfII目录下没有local这个文件夹,显示隐藏文件也没有。你说的是IC5141的设置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样的, make a link for $CDS_HOME/tools/dfII/local to $CDS_HOME/tools/dfII/samples/local, then create .cdsinit file and paste your calibre interface skill code to it.

楼主:
    自己建了一个.cdsinit文件,  “make a link for $CDS_HOME/tools/dfII/local to $CDS_HOME/tools/dfII/samples/local”怎么操作?请大神帮到底!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user@host ~]% ln -s $CDS_HOME/tools/dfII/local $CDS_HOME/tools/dfII/samples/local
  2. [user@host ~]% vim $CDS_HOME/tools/dfII/local/.cds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