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利用spice测量nmos管的有效电阻以及互连线电阻

楼主(2014-12-03):
请问:
1.nmos管的有效电阻指的是什么情况下的电阻?
2.怎么利用spice仿真nmos管的有效电阻?
3.怎么利用spice仿真三条长度为50um分别是n-well材料,npoly材料,M1材料的连线的电阻?
求大神门指教,谢谢。

网友:
??不是很理解你的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要通过hspice仿真得到类似于下图的曲线:nmos有效电阻和电压的曲线,连线电阻和电压的关系,现在不知道怎么写网表仿真,请大牛们指教,谢谢。

nmos有效电阻和电压的曲线,连线电阻和电压的关系

nmos有效电阻和电压的曲线,连线电阻和电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