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利用spice测量nmos管的有效电阻以及互连线电阻

楼主(2014-12-03):
请问:
1.nmos管的有效电阻指的是什么情况下的电阻?
2.怎么利用spice仿真nmos管的有效电阻?
3.怎么利用spice仿真三条长度为50um分别是n-well材料,npoly材料,M1材料的连线的电阻?
求大神门指教,谢谢。

网友:
有效电阻?不知道你是不是指导通电阻,如果是扫描vds作v/i曲线,对曲线求导就是。
互联线阻仿真在前仿中无法实现,因为这是和版图相关的。后仿的时候借助fab给你的参数文件就可以提出来。在这之前只能估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忙,请问扫描vds的时候栅极电压是加vdd吗?我是想仿真得到类似于下图的曲线,谢谢。

nmos有效电阻随电压变化曲线

nmos有效电阻随电压变化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栅极电压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啊。   看不懂你这个图想说什么,你也别没头没脑的就贴张图,先搞清楚你看的文献说的是什么。
   另外看你基本的mos器件原理都不甚了解,还是先去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