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压ESD保护问题

楼主(2014-12-03):
如上图所示,是一个最高电压为22.5伏的芯片的ESD保护电路(管子是高压管),麻烦各位分析一下各个引脚在人体模型测试过程中的ESD放电路径,尤其是VM端口,ESD直接加在栅上,不会对栅造成破坏吗?

楼主:
最后的电源和地之间的ESD保护管也是NMOS,忘记画了

楼主:
RE: 高压ESD保护问题

回复 楼主:

   最后的电源和地之间的ESD保护管也是NMOS,忘记标N了

网友:
感觉好像所有管子都在当作二极管使用

楼主:
是不是高压的栅不容易被ESD击穿,所以可以这样使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VDD接地,VM在正的ESD脉冲下有通过寄生二极管到VDD的通路,但VM到GND似乎没有通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被击穿,因为这里面的nmos管就是把它们都当作二极管来使用的,只是串了很多个,跟左边的的串联的二极管性质是一样的!
如果VM对GND打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先经过两个用NMOS来穿的二极管先到VDD,在从VDD经过二极管到GND!
单纯的二极管只有PN结特性,对于ESD来说只有导通或击穿,而用MOS管做的二极管不仅具有单纯二极管的特性,还有更好SNAP BAK特性,导通效果更好!

网友:
VM到GND的通路7楼已经说了,如果你的VM端只有这些电路的话。。。

网友(2020-06-26):
电路画 的本身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