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低压的ESD保护问题

楼主(2014-12-03):
这是五节电池,由于每节电池之间只有4.5伏的压差,所以我们采用低压的方式进行设计,在每节电池里面都是低压的管子,现在的问题有:
1 如果我在两节电池之间采用低压的ESD保护,当端口对电源和地打ESD时会不会出问题,它的ESD放电通路要经过一长串的管子才能到电源或者地(如V3到地放电,要经过V3->V2->V1->GND,这样放电通路太长了,风险是不是太大了
2 如果我在1的基础上,再在V2~V5端口上都加上24伏的高压ESD保护(因为工艺只提供24伏的高压ESD保护),由于24伏的高压ESD保护的开启电压高,当ESD来时,可能不会走这条路,有可能会走V3->V2->V1->GND的通路,也就是说加在V2-V5端口到地的ESD保护可能并不起作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请各位积极发言回答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你的每节电池的电路是低压管,其中N管的B端是独立井?

网友:
没太明白LZ意思。。。如果你是问ESD通路的话,当然有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24V工艺下的高压ESD器件的snapback电压是多少?这个值很重要。。。

楼主:
五节电池中N管的衬底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在P衬底上做的隔离的N管

网友:
看你的设计有无跨界的管子,如果没有,那么,放心用吧,24VESD都不用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