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控制JA1000

楼主(2014-12-03):
版上大侠们好,
      本人正在使用ACTEL的一款FPGA(Axcelerator系列)控制SJA1000实现CAN协议通信。
      初始化SJA1000需要配置很多寄存器,网上有论文说将配置地址和数据存入ROM中,然后初始化的时候从ROM中读取数据进行配置。可我用的这款FPGA只有RAM和FIFO,没有ROM,大家有没有好点的解决办法?
      不想用状态机,因为如果使用状态机,单初始化就要使用20个左右状态值,加上后面的收发CAN帧需要的状态,会导致状态机太大太复杂。

网友:
如果不是资源不够复杂又没关系,你可以把你那20多个状态值打包成一个task或者function,这样看起来不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您能详细说下吗?没太理解明白~
    20多个寄存器地址和对应值打包成一个task或function?输入和输出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义成constant的变量呢

网友:
其实就是你按你的想法写啊,写完你觉得复杂可以把你觉得复杂的地方从书写形式上弄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