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功放输出的ESD保护

楼主(2014-12-03):
最近团队设计一款射频功放芯片,想把ESD做上去,我刚刚接触ESD不是太专业,当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射频功放的输出峰值可以达到2倍的VDD,没有太好的方案,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推荐一些相关文献。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功放芯片,是不是功率比较大的,有几w ?

楼主:
功率为1W左右

网友A:
参考fab的esd-guildli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指的是芯片制造商会给出ESD设计指导?

楼主:
参考fab的esd-guildline
引用 网友A:

   esd-guildline是啥意思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像TLR跟EDR一样,fundry提供的

网友(2015-03-11):
输出器件那么大, 不用单独的ESD保护器件了. 除非你为了省面积, 输出管完全没有考虑ESD设计(加SAB, contact和gate距离...), 才需要另加ESD保护器件, 同时你还得设计这个ESD器件在ESD打击时, 先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