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的for循环问题

楼主(2014-12-03):
用verilog实现几个数的排序功能 一定要用到for循环码?有没有其他写法?用for循环综合出的电路面积好大啊。。。怎么才能让综合结果小一点啊。。求大神帮忙

网友:
多学点基础知识。。

网友:
有些大是正常的。找最大值还好点,排序本来就耗资源。要么速度换面积,要么面积换速度,如果你的数比较特殊的话还能想想办法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什么方面的基础知识请您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同意,最大值和次大值还好找

网友:
软件的排序算法,选一种,然后再考虑rtl来实现。不要就for。。。。。

网友:
用状态机代替for循环,用RAM代替C中的排序数组,应该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状态机是不是就相当于用时间换面积,用状态机的话整个排序周期会变多吧

网友(2016-12-28):
同问,for循环用状态机改写,会需要大量的时钟周期,怎样可以减少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