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Sequencer send_request not able to put to fifo

楼主(2014-12-03):
class ahb_slave_write_wait_seq extends ahb_slave_sequence_base;

    //uvm factory registery
    `uvm_object_utils(ahb_slave_write_wait_seq)

    //semaphore for multi-thread
    semaphore phase_lock = new(1);

    //uvm standard method: new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ahb_slave_write_wait_seq");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user define method: beat_transfer
    virtual task beat_transfer();
        ahb_slave_item req;
        ahb_slave_item rsp;
        req = new();
        rsp = new();

        forever begin
            phase_lock.get();       //get the key

            `uvm_info(get_name(), $sformatf("slave start_item"), UVM_HIGH);
            //get request
            start_item(req);
            assert(req.randomize() with{req.hresp == 2'b00;});
            `uvm_info(get_name(), $sformatf("req.hready_low_cycle is %0d", req.hready_low_cycle), UVM_HIGH);
            finish_item(req);
            `uvm_info(get_name(), $sformatf("slave finish_item"), UVM_HIGH);

            phase_lock.put();       //put back the key

            //put response
            start_item(rsp);
            rsp.my_copy(req);
            if(rsp.hresp == 2'b00) begin                //when slave agent response is OKAY, load wdata to memory
                if(rsp.cmd) begin
                    memory[req.addr] = req.wdata;
                end
                else begin
                    if(!memory.exists(rsp.addr)) begin
                        memory[rsp.addr] = 32'heeeeffff;
                    end
                    assert(rsp.randomize() with {rsp.rdata == memory[rsp.addr];});
                    `uvm_info(get_name(), $sformatf("rsp.hready_low_cycle is %0d", rsp.hready_low_cycle), UVM_HIGH);
                end
            end
            finish_item(rsp);
        end
    endtask

    //uvm standard method: body
    virtual task body();
        //multi-thread
        fork
            beat_transfer();
            beat_transfer();
        join
    endtask;

endclass

//:ts=4,sw=4

仿真时出现
uvm_fatal:Sequencer send_request not able to put to fifo, depth;1
这条消息打印自uvm_sequencer_param_base.svh,为什么m_req_fifo的depth size怎么会是1,怎么样改变其depth呢?

网友:
信号量可能都被释放,那个都start item 了,但是get却还没完成。

网友:
1.1d,没有这个语句。

楼主:
1.1d中对应的uvm_fatal是Concurrent calls to get_next_item() not supported,在uvm_sequencer_params_base.svh的298行,具体是什么意思,get_next_item需要满足什么规则呢?
我的driver如下:
class ahb_slave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ahb_slave_item);

    //uvm factory registery
    `uvm_component_utils(ahb_slave_driver)

    virtual s_if s_if0;
    ahb_slave_item req;
    ahb_slave_item rsp;
    semaphore phase_lock = new(1);

    //uvm standard method: new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ahb_slave_driver",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user define method: beat_transfer
    virtual task beat_transfer();
        forever begin
            phase_lock.get();           //get the key

            //address_phase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req);
            `uvm_info(get_name(), $sformatf("slave get_next_item"), UVM_HIGH);
            if(req.hready_low_cycle != 0) begin
                this.s_if0.HREADY <= 1'b0;
                repeat(req.hready_low_cycle) begin      //slave hready delay
                    @(posedge this.s_if0.HCLK);
                end
                this.s_if0.HREADY <= 1'b1;
            end
            req.addr = this.s_if0.HADDR;
            req.cmd = this.s_if0.HWRITE;
            if(req.cmd == 1) begin
                req.wdata = this.s_if0.HWDATA;
            end
            @(posedge this.s_if0.HCLK);
            seq_item_port.item_done();
            `uvm_info(get_name(), $sformatf("slave item_done"), UVM_HIGH);

            phase_lock.put();       //put back the key

            //data phase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rsp);
            if(rsp.hresp[1] == 1'b1) begin            //retry and split
                if(rsp.hresp[0] == 1'b1) begin
                    this.s_if0.HSPLIT <= 1'b1;
                end
                this.s_if0.HRESP <= rsp.hresp;
                this.s_if0.HREADY <= 1'b0;
                @(posedge this.s_if0.HCLK);
                this.s_if0.HREADY <= 1'b1;
                @(posedge this.s_if0.HCLK);
                this.s_if0.HRESP <= OKAY;
                break;
            end
            if(rsp.hready_low_cycle != 0) begin
                this.s_if0.HREADY <= 1'b0;
                repeat(rsp.hready_low_cycle) begin      //slave hready delay
                    @(posedge this.s_if0.HCLK);
                end
                this.s_if0.HREADY <= 1'b1;
            end
            //rdata must drive to ahb bus synchronize with HCLK
            @(posedge this.s_if0.HCLK) begin
                if(rsp.cmd == 0) begin
                    this.s_if0.HRDATA <= rsp.rdata;
                end
            end
            seq_item_port.item_done();
        end

    endtask

    //user define method: transaction_transfer
    virtual task transaction_transfer();
        forever begin
            @(this.s_if0.HCLK);             //加上这句话和不加这句话的区别很大呀,不知道为什么
            if(this.s_if0.HSEL) begin
                //HREADY for bus grant
                this.s_if0.HREADY <= 1'b1;

                //burst with pipeline address_phase and data_phase
                fork
                    beat_transfer();
                    beat_transfer();
                join
            end
        end
    endtask

    //uvm standard method: run_phase
    virtual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posedge this.s_if0.HRESETn);
            this.s_if0.HREADY <= 1'b1;
            this.s_if0.HRESP <= OKAY;
            this.s_if0.HRDATA <= 'h0;
            this.s_if0.HSPLIT <= 'h0;
            //ahb slave transaction
            fork
                transaction_transfer();
            join

            ////split                                     //应该执行不到这里,此时已经drop obbjection
            //if(this.s_if0.HSPLIT == 1'b1) begin
            //    repeat(6) begin
            //        @(posedge this.s_if0.HCLK);
            //    end
            //    this.s_if0.HSPLIT <= 1'b0;
            //end
    endtask

endclass

//:ts=4, sw=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