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口RAM读写错误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03):
大家好!我在FPGA设计的过程中通过调用一个双口RAM作为BUFFER进行数据的写入和读出,通过ISE的IP核生成工具生成了一个双口RAM的IP核,但是在应用中发现,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不一致,chipscope抓到的信号显示读写的数据和地址及写信号都正确,而且写入数据之后,多次读取BUFFER中相同地址的值在不停变化,但通过chipscope抓取的写信号(wea)一直保持为零。其他的双口RAM读写正常,将此RAM固定到正常的RAM的位置,读写仍然不对。求助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virtex-7 485T开发板,时钟为106MHz,使用的chipscope采用时钟也是这个时钟)
附代码如下:

RAM代码
module SCHEME_BUFFER(
clka,
wea,
addra,
dina,
douta,
clkb,
web,
addrb,
dinb,
doutb
);input clka;
input [0 : 0] wea;
input [12 : 0] addra;
input [31 : 0] dina;
output [31 : 0] douta;
input clkb;
input [0 : 0] web;
input [12 : 0] addrb;
input [31 : 0] dinb;
output [31 : 0] doutb;// synthesis translate_offBLK_MEM_GEN_V7_3 #(
.C_ADDRA_WIDTH(13),
.C_ADDRB_WIDTH(13),
.C_ALGORITHM(1),
.C_AXI_ID_WIDTH(4),
.C_AXI_SLAVE_TYPE(0),
.C_AXI_TYPE(1),
.C_BYTE_SIZE(9),
.C_COMMON_CLK(1),
.C_DEFAULT_DATA("0"),
.C_DISABLE_WARN_BHV_COLL(0),
.C_DISABLE_WARN_BHV_RANGE(0),
.C_ENABLE_32BIT_ADDRESS(0),
.C_FAMILY("virtex7"),
.C_HAS_AXI_ID(0),
.C_HAS_ENA(0),
.C_HAS_ENB(0),
.C_HAS_INJECTERR(0),
.C_HAS_MEM_OUTPUT_REGS_A(0),
.C_HAS_MEM_OUTPUT_REGS_B(0),
.C_HAS_MUX_OUTPUT_REGS_A(0),
.C_HAS_MUX_OUTPUT_REGS_B(0),
.C_HAS_REGCEA(0),
.C_HAS_REGCEB(0),
.C_HAS_RSTA(0),
.C_HAS_RSTB(0),
.C_HAS_SOFTECC_INPUT_REGS_A(0),
.C_HAS_SOFTECC_OUTPUT_REGS_B(0),
.C_INIT_FILE("BlankString"),
.C_INIT_FILE_NAME("no_coe_file_loaded"),
.C_INITA_VAL("0"),
.C_INITB_VAL("0"),
.C_INTERFACE_TYPE(0),
.C_LOAD_INIT_FILE(0),
.C_MEM_TYPE(2),
.C_MUX_PIPELINE_STAGES(0),
.C_PRIM_TYPE(1),
.C_READ_DEPTH_A(8192),
.C_READ_DEPTH_B(8192),
.C_READ_WIDTH_A(32),
.C_READ_WIDTH_B(32),
.C_RST_PRIORITY_A("CE"),
.C_RST_PRIORITY_B("CE"),
.C_RST_TYPE("SYNC"),
.C_RSTRAM_A(0),
.C_RSTRAM_B(0),
.C_SIM_COLLISION_CHECK("ALL"),
.C_USE_BRAM_BLOCK(0),
.C_USE_BYTE_WEA(0),
.C_USE_BYTE_WEB(0),
.C_USE_DEFAULT_DATA(0),
.C_USE_ECC(0),
.C_USE_SOFTECC(0),
.C_WEA_WIDTH(1),
.C_WEB_WIDTH(1),
.C_WRITE_DEPTH_A(8192),
.C_WRITE_DEPTH_B(8192),
.C_WRITE_MODE_A("WRITE_FIRST"),
.C_WRITE_MODE_B("WRITE_FIRST"),
.C_WRITE_WIDTH_A(32),
.C_WRITE_WIDTH_B(32),
.C_XDEVICEFAMILY("virtex7")
)
inst (
.CLKA(clka),
.WEA(wea),
.ADDRA(addra),
.DINA(dina),
.DOUTA(douta),
.CLKB(clkb),
.WEB(web),
.ADDRB(addrb),
.DINB(dinb),
.DOUTB(doutb),
.RSTA(),
.ENA(),
.REGCEA(),
.RSTB(),
.ENB(),
.REGCEB(),
.INJECTSBITERR(),
.INJECTDBITERR(),
.SBITERR(),
.DBITERR(),
.RDADDRECC(),
.S_ACLK(),
.S_ARESETN(),
.S_AXI_AWID(),
.S_AXI_AWADDR(),
.S_AXI_AWLEN(),
.S_AXI_AWSIZE(),
.S_AXI_AWBURST(),
.S_AXI_AWVALID(),
.S_AXI_AWREADY(),
.S_AXI_WDATA(),
.S_AXI_WSTRB(),
.S_AXI_WLAST(),
.S_AXI_WVALID(),
.S_AXI_WREADY(),
.S_AXI_BID(),
.S_AXI_BRESP(),
.S_AXI_BVALID(),
.S_AXI_BREADY(),
.S_AXI_ARID(),
.S_AXI_ARADDR(),
.S_AXI_ARLEN(),
.S_AXI_ARSIZE(),
.S_AXI_ARBURST(),
.S_AXI_ARVALID(),
.S_AXI_ARREADY(),
.S_AXI_RID(),
.S_AXI_RDATA(),
.S_AXI_RRESP(),
.S_AXI_RLAST(),
.S_AXI_RVALID(),
.S_AXI_RREADY(),
.S_AXI_INJECTSBITERR(),
.S_AXI_INJECTDBITERR(),
.S_AXI_SBITERR(),
.S_AXI_DBITERR(),
.S_AXI_RDADDRECC()
);// synthesis translate_onendmodule调用此RAM的代码
SCHEME_BUFFER scheme_buffer(
.clka (clk),
.wea (host_sch_wr_host),
.addra (scheme_host_addr),
.dina (host_data_in),
.douta (host_sch_data_out),
.clkb (clk),
.web (1'b0),
.addrb (scheme_addr),
.dinb (32'd0),
.doutb (scheme_data)
);

网友(2016-09-30):
路过,我现在也是用chipscope观察,只不过是单口ram,也是读出的数据并不是写入的数据,正在寻找答案。。

网友:
遇到过,可能是亚稳态问题。我用的时钟上升沿触发,然后就粗暴的把控制信号和输入数据调成在时钟下降沿变化,强行保证在上升沿采样时候是稳定的。如果你会写时序约束,应该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曾经也遇见过!!单口RAM。写进去的数据读出来始终是错误的!!!表示无力!!

网友:
仔细看一下他的datasheet,好像是下降沿写数据吧!

网友(2016-10-30):
高复位,还有就是同时对于一个地址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