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求助

楼主(2014-12-04):
ADC工作需要的正负参考电压是由一个0.6V的基准产生。ADC流片回来后,做测试时,发现如果ADC芯片不加时钟则带隙基准0.6V测试点很准,但如果加入时钟后,则带隙基准电压测试点就变为0.2V。我又重新做了一下后仿,结果正常,小弟找不到原因,还请大神帮忙啊!!!!

网友:
问题由clk引起,vref被clk或者与clk相关的电路拉低,vref上有一个大的电流负载。
建议查一下和vref相连接的开关,查一下dead time是否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dead time怎么查找啊?以前没有做过
谢谢了

网友:
如果原理图没有问题,就查版图。clk作用期间,和bg连接的器件从bg抽取了大电流,把bg的输出电压拉低了,是一种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VBG不存在电流的问题,它直接放大器输入MOS管的栅端。版图仿真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一般bg驱动容性负载,也只是会产生震荡的问题,应该不是这造成的。问一下,你testpin是直接引出,还是经过buffer引出?  你加了clk后才产生的vref下降现象,那你dff的输出和vbg有连接关系吗?可以仔细看下版图整体布局,就描述现象而已,无法给出建设性意见,因为我不是做ADC的,对整体架构不懂。你可以probe一下bg这块电路各支路电流(post sim),在clk上升沿和下降沿处的电流变化,如果和clk没有关系,再从全局考虑版图布局引起的pn结正偏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drain接在Vref上的n管(source接gnd)和p管(source接vdd),看看它们在时钟转换的时候有没有同时导通。

网友(2017-01-04):
请问楼主的问题如何解决的,我现在前仿真也遇到这个问题。电压时bg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