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pp1052 chipscope调试问题

楼主(2014-12-04):
按照xapp1052测试DMA,我使用windriver产生驱动,并使用其自动生成的应用层程序启动DMA,用chipscope抓信号时,为什么只抓到一次触发的信号,截图如下  .请大神指导下是什么原因,我看教程里面是可以捕捉到多个时刻的信号

网友:
请检查你设置的 触发条件

楼主:
我设置的是trn_tsof==0,应该怎样设啊?捕捉到的信号trn_tsof也有只有一次达到低电平,麻烦给解答下,谢谢

网友:
1,加深采样深度,有可能在一个窗口中能看到下一个触发条件

2,有个window选项,默认为1,你可改为2、3等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