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bit SAR ADC 中电容阵列输出误差

楼主(2014-12-04):
如题。前提:
工艺smic 0.35
12bit sar adc 两段结构。该结构由已经成熟,测试成功的10bit sar ADC调整了电容个数和开关个数得来。
原来结构 1 1 2 4 8 16 32 分段电容 4 8 16 32
现在结构 1 1 2 4 8 16 32 分段电容 1 2 4 8 16 32
仿真:
目前情况,前仿前10位正确(我们就有这正确的10位,所以后两位错误无所谓)
LVS通过
后仿中由电容阵列送出给比较器的误差较大,导致只有8位正确。
请问大神:
是不是我的电容阵列的版图匹配问题,导致的后仿不理想。可是版图只在原来10bit基础微调
怎么会相差如此之大呢?

网友:
高位 最好用温度计码,原本10位的校准到12位修改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温度计吗会很很多的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校准是已经修改的了。我们的设计虽然不是特别的精准,但是前仿还是能接受的,   就是后仿和前仿误差太大,电容阵列的版图影响有点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dem没有校准12bit不好做,后仿寄生占主导,失配看不出来的,建议修改版图同时电路结构也要修改

网友:
电路仿真 没有11.8 9 的敢流片啊!  这个结构 LSB 部分对到低的寄生很敏感 对分段电容的寄生也很敏感

网友:
厉害啊   你们 10bit 用分段电容 结构  测试结果  还有9。几个 bit啊  。。

我用了分段结构  测试 只有  8个bit。。。

你们用了 校准方法么 ??可以给个提示 用的什么校准方法么??

谢谢 !!!

网友(2017-11-06):
回复 楼主:

   看不出分段结构哪段是MSB 哪段是LSBMSB 如果有系数把为什么这么短?

楼主说说把

网友:
你中间的coupling cap是怎么取值的。

理论上是个分数,这个做起来不容易,一般人会稍微做大一点。

也有人直接用整数,就是一个C0, 也有用2C0的。那就会产生gain error.

不管怎样,你的parasitic cap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
1,12b设计6-6分段,低段电容上极板寄生电容会严重影响线性度,不校正上10位,难,建议优化单位电容,减小上极板寄生电容,或增加分段校正,保证线性度在可接受范围,或更改分段方式,8-4,9-3或许更优
2,评估版图引入的失配程度,低速设计,可以忽略寄生电阻影响,直接提出电容阵列C+CC,能够很好代表实际情况

网友:
你这种结构桥接电容应该等于64/63,如果是前仿和后仿差别太大,那就完全由寄生引起,主要是两种寄生影响权重:1)低位上极板到地寄生;
2)高位各bit的上极板-下极板耦合电容不成比例(仿真的主要误差);
3)桥接电容上下极板耦合电容;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12bit SAR ADC 中电容阵列输出误差

网友(2019-01-31):
    Mueller The Impact of Noise and Mismatch on SAR.pdf (627.1 KB , 下载次数: 85 )

UPLOAD SOME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