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和DVE启动报错,哪位大侠遇到过[悬赏1000信元]

楼主(2014-12-04):
各位大虾,我安装2014.03版本,启动VCS出现下面错误,请假大虾怎么解决啊?
错误信息如下:
Got SIGSEGV

An unexpected termination has occurred in /auto/eda/snps1/vcs-mx-vI-2014.03/linux/bin/vcs1 because of a fatal signal

During setup for compilation

Command line: /auto/eda/snps1/vcs-mx-vI-2014.03/linux/bin/vcs1 -Mcc=gcc -Mcplusplus=g++ -Masflags=--32 "-Mcfl= -pipe -m32 -fPIC -O -I/auto/eda/snps1/vcs-mx-vI-2014.03/include " "-Mldflags=-m32 -m32 " -Mout=simv -Mamsrun= -Mvcsaceobjs= "-Mobjects= /auto/eda/snps1/vcs-mx-vI-2014.03/linux/lib/libvirsim.so /auto/eda/snps1/vcs-mx-vI-2014.03/linux/lib/librterrorinf.so /auto/eda/snps1/vcs-mx-vI-2014.03/linux/lib/libsnpsmalloc.so " -Msaverestoreobj=/auto/eda/snps1/vcs-mx-vI-2014.03/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Mcrt0= -Mcrtn= -Mcsrc= "-Msyslibs=/auto/eda/snps1/vcs-mx-vI-2014.03/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 -Xvcs_run_simv=1 -picarchive -sverilog -gen_obj w.sv

DVE也启动不了,提示internal fatal error,请问各位有没有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小弟装的是2014.03版本,license破解应该也没问题,系统是32位的redhat enterprise linux 5.4版本。试过不同的linux版本,ubuntu10.4,ubuntu14.4,发现都报这个错误,后来又试过vcs2013.06版本,也是这个错误,百思不得其解,麻烦哪位有经验的指导下,不胜感激,如果成功解决,小弟愿奉上1000信元,谢谢!

网友:
跑一个简单的sv,verilog看看,大多数都是代码错误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跑了,vcs test.v,很简单的一个测试`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est;
initial begin
    #10;
    $display("t1 is 10ns");
    #10;
    $display("t2 is 20ns");
    $finish;
end
endmodule
应该不是代码的问题,我用doc/example里的测试程序跑也是这个结果,而且单独调用DVE都出错,这很奇怪,报internal fatal error,我感觉是不是哪些系统包的版本不符合,但报错的信息太少,实在很郁闷。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缺少库文件,不过我自己用的是centos 7,安装的是2013.06,跑起来没问题,如果你需要可以到我网盘下载,我分享给你

网友(2015-07-15):
将VCS跑的临时文件删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