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看了一个关于pad的帖子想到的问题

楼主(2014-12-04):
http://bbs.eetop.cn/thread-367522-2-1.html

其实我想说的和这个没太大关系,只是让我想起来了我曾经做的一个项目
大家都知道IO是提供ESD保护的,电源是通过pad,经过IO然后给core供电的,但是当时那个项目为了增加电源强度,直接从pad的焊点用AL层直接连到core区域的power上,也就是跳过了IO的ESD保护,那这样的话ESD不是失效了吗?不过项目回片测试好像没发现什么问题,希望就这个问题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来测试啥没问题?功能还是ESD hbm 2kv?看你这描述不太可能过hbm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功能,具体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测试那边说没问题,那个项目不是量产的,可能就只测下功能

网友:
要esd测试过好吧, 平常的测试哪里能测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上芯片不带esd都自带hbm 500V左右 --- 更别说esd造成的芯片性能隐形损害比如漏电增大等,你只测功能能测出个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别个测的,具体测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问的是这么做是不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测试的部门测的,反正他们说测试没问题,具体测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问的是这么做是不是很不安全,就算没测,在制造和封装的时候,如果没有ESD保护,应该也会对芯片造成损害把?

楼主:
    关键这个不是量产,只作为研究用途,项目主要是为了看功能是否能实现,你说芯片不带esd 就自带hbm 500v就是说制造和封装时的静电,芯片还是承受的起的是吗?但是如果说是量产的就不能这么做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量产能否这么做还是要看测试结果,没看具体的电路结构,不过听起来很悬,vdd-vss这个测试pattern很难过去。

网友:
尽量别这样,  那岂不是power pad还不如一块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