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hain 的drc 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4-12-04):
设计说shift_en为1表示插入scan chain,既是它的Test_mode,因为这个test_mode不是端口,所以没办法像其它ScanDataIn,ScanDataOut 直接定义,而要使shift_en为1,则按照真值表SCAN_EN为1,RST_N为0,我写的基本语句是: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Reset 0 -port RST_N
ses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Clock -timing {45 55} -port TEST_CLK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Enable-active_state 1 -port SCAN_EN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DataIn -port Scan_In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DataOut -port Scan_Out
我问了一个高手,说要修改protocol里的test_setup,问题是我按照排列的方式,每一种都试了,也不行,而且只有RST_N为1,dft_drc才能过,要是RST_N设为0,dft_drc直接报error (Invalid state (Clock "RST_N" must be set off in "test_setup") V13_1
然后我也有试过AutoFix,Reset的问题解决了,Clock的还是unctrolable,请问,我还要怎么做,还是我“test_setup"写法不对,但我试了很多次,都不对,不知道怎么做了,请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意思是你没有指定 test_mode  的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