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做partition,最后top level dump的gds,block的那部分没有连线和filler

楼主(2014-12-04):
block生成lef和ilm目录
在top的操作是
init design读入block的lef和其他必要文件
load之前partition出来的floorplan
setIlmMode -keepFlattern true
specifyIlm -cell block -dir block.ilm
flatternIlm
然后place,cts,route都是在flattern下做
dump gds也是,gds在virtuso里面看到block的那部分没有连线和filler cell,只有power线和其他stdcell
我看了ilm目录里面的def文件,应该是有filler和stdcell连线的信息
请问是不是少了什么操作导致的?

网友:
streamOut -merge {  submodule.gds }  就好了啊,和ilm没关系

ilm只是timing 的信息,

楼主:
还是要把sub block的gds dump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indetail tep by s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