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DFT 仿真时的mismatch 怎么分析?

楼主(2014-12-04):
请教大家,我在DFT后仿真的时候,出现mismatch ,波形也有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分析啊?出现mismatch一般是什么原因。如何分析?
谢谢啦!

网友:
没标对,timing问题等等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是库的原因。ideal 的时候库里没有延迟导致的!

网友(2021-11-30):
麻烦问下后仿有延时,ATPG 是zero delay,除了加载sdc文件,还有其他方式修改ATPG结果嘛,比如数据D在ATPG没有延时导致clk capture到的数据D与ATPG里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