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为什么会响?

楼主(2014-12-04):
如题,在测试一个降压DCDC模块时,串在输出端负载上的电感声音发出很尖的声音,具体没有用示波器看电流波形只是用电流表读出了平均电流值(电流表读出的应该就是电流平均值吧?)电感的这个噪声跟什么有关系?声音越尖说明频率越大吧?

网友:
哇,无意中发明了新的压电效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明通过的交流频率和电感固有频率发生了谐振,且谐振频率刚好在能听到的音频范围内。频率再高很多的话,声音应该会慢慢消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起来感觉挺恐怖的,电感会不会坏掉? 坏掉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烧了?冒烟?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大地噪声,时间稍长,应该会过热发红吧。你电流平均值多大?电感有能够感觉得到的物理振动吗?等坏了的时候,来总结一下坏了的现象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谐振在音频

楼主:
   开了可能20秒就关了,哪敢摸啊,这玩意跟前级整流桥、滤波、DCDC芯片、输出端滤波电容都是做在一块很小的板子上,直接接市电,直接去感受物理震动?那简直不要命了·····平均电流0.5A不过我已经忘了L、C的大小·······  负载应该是给的太小了,电流太大,正常用的时候发出这种声音谁还敢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只是猜测而已。电子噪声基本不可能发出尖锐的啸叫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电感过流,输出电流不稳定(检查DCDC电路),可以用示波器检测。重点可以放在电流反馈检测环路,看看有没有反馈电阻开路,导致没有反馈,无法对电源供电部分进行调整,导致电流不能被反馈网络稳定下来。如此,过载时,电感上的电流不能被反馈网络调整,就可能出现电流不稳定情况,而产生啸叫。

网友:
你的电感有磁芯吧,这是磁芯的磁致伸缩产生的声音,和变压器一样。

网友:
  DC-DC怎么会接市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级滤波把市电滤成比较平滑的直流,再接入开关电源模块,看来你没搞过开关电源啊

网友:
之前做开关电源遇到过,因为做电源都是工频,容易谐振吧。应该是手动绕的电感绕的不太好。

网友:
回复  GodofSun

   前级滤波把市电滤成比较平滑的直流,再接入开关电源模块,看来你没搞过开关电源啊
引用 楼主:

我都是做AC-DC,DC-DC的输入都是从AC-DC的输出接入,还没做过直接接市电的DC-DC。

楼主:
我都是做AC-DC,DC-DC的输入都是从AC-DC的输出接入,还没做过直接接市电的DC-DC。
引用 网友C:

   额  我说的有点问题,这里其实就是AC-DC,只不过从交流市电到DC-DC的前一级DC是通过非常简单的整流滤波电路来把交流市电转换成直流,这个直流再经过功率级给负载稳定的直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