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版图问题

楼主(2014-12-04):
各位大神,模拟电路的肖特基二极管在版图上如果串联10个,它的串联电阻是否会很大?这种情况是否可通过后仿得到相关结果。恳请大家指教小弟

网友:
导通很小,不导通很大,一般不串联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楼主是用串联二极管做ESD ---